楼主(2015-12-23):
  STEP7 V5.5 SP4中文版的。装的也正常,电脑XP系统32位的台式机,装好了使用时出现S7 TGTEPX.EXE应用程序错误,重装几遍还是不行,咋回事,系统不支持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软件版本和操作系统版本完美兼容,检查操作系统的完整性或者安装的编程软件的完整性,或者是和别的软件的冲突。

楼主:
谢谢版主,正在检查,

网友B:
先装授权,再装STEP7 V5.5 SP4 ,装完了再装WinCC flexible,要不然会有冲突。试一下!
或者:装完后,打开C盘找到授权文件的文件夹找到  AX NF ZZ  授权文件夹,删除里面的所有文件。重新打开授权软件进行授权。找需要的授权。对照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显示的文件进行授权,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关心,,我电脑重装系统再装软件就好了。其它安装顺序和方式没变。

楼主:
[attachment=143073]  [attachment=143074]  [attachment=143075] 请教各位,这是拆机不用的,以前是用触摸屏连300CPU用的,我想用这个做300的编程电缆用,有一端五针母头转USB的连电脑那段线没有,要能用这段线要不要买原装的。哪里能买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143073]  [attachment=143074]  [attachment=143075] 请教各位,这是拆机不用的,以前是用触摸屏连300CPU用的,我想用这个做300的编程电缆用,有一端五针母头转USB的连电脑那段线没有,要能用这段线要不要买原装的。哪里能买到的?

你缺少的是串口线,用USB转接串口就行了,这个西门庆儿子没有原装的这种线的。
USB转串口线,现在市场上很多了,随便一个电子电脑市场就有的,价格从几元到几百元的都有,但有好多不支持用在工业方面的通讯或者不稳定。

网友B:
USB 转接口,网购一下,不要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