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有没有力特USB转串口的驱动啊

楼主(2015-12-24):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力特USB转串口的驱动啊?

网友A:
上官网找!!要不用驱动精灵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USB转232用的基本都是一样的芯片所以说驱动不分牌子

网友C:
买的时候不是有吗,用pl-2303驱动就可以了,实在找不到晚上有时间发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