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4):
    想用一个PLC+温度模块(TS002)来测量,控制温度。
    用的是J型热电偶,按照说明书接线设置开关量程。旁边用一个同样用J型热电偶的灵敏温度计来修正,测量点固定在相同位置。
    开机后发现,测量室温,初始温度相差0.1度,在可接受范围内。
    但是随着时间增长,温度计的读数一直不变,而PLC内接收到温控模块的数值却缓慢增长,半个小时后,读数居然比温度计上的读数高出6.2℃!!测量点在同一点,感温线也缺失是同种材质同批次的感温线,为什么结果相差这么大呢。在这半个小时之中,室温基本恒定,唯一温度增长的地方只有机器内部了。
    于是我做了个实验,用热风枪对着温度控制模块吹,结果PLC里接收的数据果然迅速上涨,几秒钟就超过了50.0℃。关闭热风枪,温度马上就回落了。显而易见,测量温度与模块本身温度有关,而这个模块的温度会随着机器运行状况而改变,根本就是无规则的,想在PLC里面进行四则运算修正温度简直是不可能。
    我以前用过其他品牌的温度模块,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我没有对这个温度模块做什么啊。一般来说,测量仪器本身的因素对被测对象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但为什么这个偏差这么大,是模块的补偿不够?还是热电偶的接线有误?有没有前辈遇到过类似情况,解决过类似问题,请指导一下思路。

楼主:
    竟然无人回复……
    今天又做了一个实验,将模块上面的冷接点补偿片取下来,用0.5mm萀铜线延长到很远处,让机器的温度基本影响不到的地方。
    1.用热风枪吹温控模块,PLC接收的的温度值缓慢上升;
    2.用热风枪吹冷接点补偿片,PLC接收到的温度值迅速上升。
    可以推测冷接点补偿片是一个灵敏的感温器件,而且对模块的温度转换修正起主要作用。然而这个冷接点补偿片装在模块上,太容易受机器温度影响了,一般来说PLC旁边,温度控制模块的温度都会比室温高,而且这个温度很不稳定,导致补偿出来的结果根本就不准确。这是到底是外部设计的不合理还是内部算法的不合理?用单独的温控表测量温度是不是也会有类似问题?

网友A(2021-09-28):
现在网上都找不到TS002的手册了
bnnyygy

网友B:
一般路数多的温控,直接温控器搞定,最多搞个RS485设置温度即可。干嘛要自己配置模块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