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4):
用MMC卡读取软件,读取不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软件是被经过国内的修改增加了广告宣传的马甲。。

楼主:
意思是说这个软件不对??

楼主:
用没修改过的也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没修改过的也是一样

换个电脑或者重装系统,马甲软件在你打开后,会对你的系统有文件写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脑或者重装系统,马甲软件在你打开后,会对你的系统有文件写入的。

那我用别的电脑试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我用别的电脑试下

非常感谢,我用另外的电脑可以读取出来了。我打开看看是不是卡里面的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用另外的电脑可以读取出来了。我打开看看是不是卡里面的文件

恭喜,证明我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