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4):
[attachment=143010]

前辈们,西门子的触摸屏上电灯管不亮,是哪里的问题呢,灯管是好的,已经测试了,主板上一般是那个元件坏的多?插灯管这个座一般输出电压是多大的?我怎么来排查这个故障呢,望指教。谢谢

网友A:
看你的那个灯管都发黑了,换灯管试试。
上电注意安全,灯管电压比较高的。

网友B:
买个高压驱动板把原板子上的替换掉就行了

网友C:
买条LED灯管再加个电源就行了....

网友D:
建议改LED灯条

网友E:
建议你送修。
你这样放灯管,主板都能被你报销掉,高压线路远离主板,启动时有好几千伏。
先用强光灯照屏幕,把机器启动到CE下,设置参数,用电脑把程序文件做一个完整的备份。
再才考虑查左上角那个高压变压器(这个也有可能是组件),然后看高压变压器右边那个电感上面的8脚芯片,还有看这部分的电源供电,还有看亮度控制电路。
这个比较专业。
还是建议你送修,把主板报销了,又没有程序,那就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