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上传提示测试不到下位机
盟主

楼主(2015-12-24):
如题,想把一个MCGS触摸屏里面项目上传,提示测试不到下位机。用的USB数据线。软件用的嵌入版7.7.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屏型号?
能否建立通讯?
是否允许工程上载?

网友B(2016-08-13):
USB根本就不是用来和电脑通讯的。而且当初下载时候,估计也不允许上传的,

网友C(2022-02-15):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7.7嵌入版也出了这个问题。

网友D:
不是模拟运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我遇到过,换台电脑就好了
MCGS触摸屏上传提示测试不到下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