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温控模块XC-E6TCA-P使用求助

楼主(2015-12-24):
先是使用默认PID参数,设定200度,刚好到200度断开加热,刚低于200度开始加热。后来把I和D设为0,把P设为10、50、100都试过,完全没有调节作用。都是到200度停,低于200度开。问题出在哪儿?谢谢大家!

网友A:
我用的是自动形式的,没像这样单独用。使用的是手册上的例子改了下。用在注塑机上

楼主:
谢谢大家,已搞定。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直接用本体的PID,直接自整定一下基本度完事了,或者在自整定的基础上修改参数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