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转矩控制。

楼主(2015-12-24):
PLC用FX-3GA,要求用电位器调节限制电机的输出力矩,用PLC的Y点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和启动停止。请问怎么接线和伺服参数设定?

网友A:
安川官网有说明书,3种控制方式都有说明及接线方式。

网友B:
老戴 你也在啊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