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楼主(2015-12-24):
LD M8000 RS D101 K13 D120 K0
MOV H5 D101
MOV H1 D102
MOV H0 D103
MOV K69 D104
MOV K69 D105
MOV H30 D106
MOV H1 D107
MOV H1 D108
MOV H1 D109
MOV H1 D110
MOV H0D D113
这只是一部分,请教各位,这个通讯从D102到D113 ,代表什么意思,刚接触通讯,有劳各位老师了

网友A:
这个还是要查手册,不太可能有人都能记住每一个值的含义。

网友B:
新上手相关资料不离手

网友C:
RS485串口通讯,有特定的格式(帧头、位址、数据、笔数、校验),写入传输13笔,读取0笔

网友D:
你这是三菱PLC指令,D寄存器是你自己定义的,你想让他代表哪个数据就是哪个数据

网友E:
新手上路,學習中。

网友F:
这个在fx通信手册上面有例子的,网站上面有这个文件,可以下载回去看看,fx通信手册445页有介绍这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