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5):
90KW电机应该配多大的空开 多大的接触器   到电机的线应该配置多大   星三角启动

网友A:
断路器用塑壳400框架300A,交流接触器紧凑配置为200,200,16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路器用塑壳400框架300A,交流接触器紧凑配置为200,200,160即可。

配的比较大啊,  我是想配空开250A   接触器150   150    115

网友B:
电流算的刚好,也要看电器质量一分钱一分货!我做大功率的电控国产电气都放大一个挡省事!

楼主:
   250A 空开应该不会跳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250A 空开应该不会跳吧

不会,放心用,我用士林的

网友D:
用电频器好
巫山石军

网友E:
空开250A可以,能躲开启动电流,比额定电流略大,过载保护能力无,有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