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5):
伺服电机正转脉冲运行反正转回来到原点时候有点偏差每次有个几毫米,我这设备一个循环是12次,运行3个循环那就误差很大了
   电子齿轮比那里根据齿轮分度圆算下来有点小数点,我按4舍5入的方法设定的。运行时候也监控了脉冲没丢失
会不会跟惯性量很大关系了?正转是负载的反转是空载、设备是立柱单边轨道升降,负载是斜拉运送物料

楼主:
大家有没遇到伺服位置丢失偏差问题了
    不是同样的设备应该会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偏差时,要查清3个位置,到底是谁的偏差
1.指令位置
2.反馈位置
3.机械位置

用的绝对定位指令DDRVA用的1对1脉冲当量,开机前机械自动找一次原点,正转负载运行下降,空载反转按要求要回到原点位置,现在每次空载回原点位置就不到位置少走了大概2、3个脉冲。丢失脉冲是我根据回来的位置看到少走2.3个毫米划线看的!运行时候我一直监控驱动器脉冲数都没丢失,我一直怀疑是不是算电子齿轮那小数点4舍5入造成的,毕竟我那机器升降高度达到4.6米多!

网友B:
为什么电子齿轮要有小数点?那你的计算方式存在问题吧

网友C:
小数点会导致在不断的循环中逐步累积误差,但你的单个循环误差几毫米也太大了,检查机械部分

网友D:
是不是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电子齿轮要有小数点?那你的计算方式存在问题吧

链轮分度圆¢101减速机1;20        正常算出来的是分子100000 /分母18997他们的比率是5.26398905这么大的分子分母伺服驱动器参数设定不了最大只能到10000只有继续放小就成了小数点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数点会导致在不断的循环中逐步累积误差,但你的单个循环误差几毫米也太大了,检查机械部分

应该是的,机械精度确实粗糙,减速机联动轴上装的链轮带动链条,往复式正反转4.6米的高速跑。再说链轮的分度圆求圆周率又舍去小数点了,舍的太多了
  以前从没做过这类是的升降运料机想不到那么麻烦!

网友E:
机械精度达不到,减速器的精度也有关系,链轮带动链条正反转会有间隙的误差累积,看外部加传感器行不?我做个平面的循环转动,也是机械无精度,最后用速度模式,加传感器检测来停止

网友F:
这种来回造成的误差通常都是机械的问题,特别是你采用了减速器和链条传动更是这样。

按楼上(10楼)的办法解决也是不错的办法。

网友G:
别忘记了万能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精度达不到,减速器的精度也有关系,链轮带动链条正反转会有间隙的误差累积,看外部加传感器行不?我做个平面的循环转动,也是机械无精度,最后用速度模式,加传感器检测来停止

速度模式好搞吗?我一直都是搞位置模式,找个时间一定要摸索清楚免得以后在遇到类是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来回造成的误差通常都是机械的问题,特别是你采用了减速器和链条传动更是这样。

按楼上(10楼)的办法解决也是不错的办法。

谢谢讲解!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以后类是机械精度达不到的干脆用变频器来加信号控制都不搞伺服玩了
  粗糙机械真的害死人!

网友H:
10楼对的,伺服的精度是建立在机械的精度基础上的.根据我的经验,伺服的精度远超过我们一般机械所需精度.而实际工程中的这种误差大多数是机械设计不合理.你都用伺服了,还用链轮来做传动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楼对的,伺服的精度是建立在机械的精度基础上的.根据我的经验,伺服的精度远超过我们一般机械所需精度.而实际工程中的这种误差大多数是机械设计不合理.你都用伺服了,还用链轮来做传动不合理.

从你分析各方面经验来看一定是实践经验丰富的高手!机械方面我真没办法私企机械设计水的很他要用这总传动方式跟他讲解伺服需要精度他都不当回事,很多设备都是修修改改电气跟机械合不来这工作中的磨合你们应该有所体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链轮分度圆¢101减速机1;20        正常算出来的是分子100000 /分母18997他们的比率是5.26398905这么大的分子分母伺服驱动器参数设定不了最大只能到10000只有继续放小就成了小数点丢失了!

我也不知这样算是否可以?不知你伺服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这样算是否可以?不知你伺服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少?

2500线4备频按10000算的

网友I:
引用楼主wuzhishou于2015-12-25 10:14发表的 伺服电机位置偏差问题 :
伺服电机正转脉冲运行反正转回来到原点时候有点偏差每次有个几毫米,我这设备一个循环是12次,运行3个循环那就误差很大了
   电子齿轮比那里根据齿轮分度圆算下来有点小数点,我按4舍5入的方法设定的。运行时候也监控了脉冲没丢失
会不会跟惯性量很大关系了?正转是负载的反转是空载、设备是立柱单边轨道升降,负载是斜拉运送物料

我发表下我个人的见解
1,从你的描述上来看你的设备是做正反转的往返运动而不是做圆周运动,所以电子齿轮不论怎么设置都不会造成误差积累。

2,一般情况下机械结构有可能造成定位不准确,但一般不会造成误差的积累

4,你监控脉冲没有丢失是什么脉冲,指令脉冲? 反馈脉冲?

3,你的控制系统是什么,是PLC直接控制伺服还是用定位模块,走总线还是发脉冲的。

个人觉得脉冲丢失的概率比较大
QQ1300290132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发表下我个人的见解
1,从你的描述上来看你的设备是做正反转的往返运动而不是做圆周运动,所以电子齿轮不论怎么设置都不会造成误差积累。

2,一般情况下机械结构有可能造成定位不准确,但一般不会造成误差的积累

谢谢你的提议
  我是用PLC发脉冲控制,用的位置模式。运行时候监控了指令脉冲总数与反馈脉冲总数脉冲均没丢失
经过反复试验我把刚性调小了现在效果好很多了位置丢失没之前那么严重就是每次动作完成停止时候没以前那么轻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