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5):
用A2编程线可以在WIN7系统下使用。老一代的编程线V1.3的线选择:PC Adapter  (MPI),选择PORT1接口18750传输率,就OK了。

网友A:
原装的,完全可以,新旧都可以在WIN7或者XP系统下使用。

网友B:
可以啊,在将传输波特率改到合适的就可以了,200的一般是19.2K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