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2伺服求助

楼主(2015-12-25):
新手想学习j2伺服通信功能,需要求助,下面是一张j2伺服点动命令的照片,师傅们能以(soh通信开始+站号+指令+报文开始stx+数据+报文结束etx+和校验)这样的方式详细描述一下吗?现在只会访问伺服参数对于伺服回应的数据也是一知半解,希望大家帮忙描述一下,让伺服电机可以点动运行,教会使用可以索取小红包作为答谢。谢谢大家!

网友A:
什么型号也没有 用什么控制器也没有
下载积分:+5(农夫) 热心助人!

楼主:
伺服型号mr-j2-40a,加上电脑串口调试助手,可以访问伺服参数的,我不会点动,多谢帮助

网友A:
通讯上没有 用的是什么版本软件
下载积分:+5(农夫) 伺服手册上没有什么例子哟

网友A:
有软件可以点动啊
下载积分:+5(农夫) 热心助人!

楼主:
好了,我还是自己试吧,想来这里得到一些提示进度快些,看来一切只能靠自己

楼主:
经过努力,终于有进度,以下命令数据分别是关闭外部信号,点动运行,点动速度,加减速时间,点动正转,点动反转

网友B:
我也有同型号驱动器,一直没找软件SETUP 111E能发一份给我吗,邮箱
624670979@qq.com

网友A:
这个软件用的应该是SETUP 8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