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请教高手,加减速问题

楼主(2015-12-25):
同样的200MS加减速时间,为何PLSR明显有加速,而DDRVA运行时就不明显,怎么回事?

楼主:
怎么回事?没人知道????

网友A:
若是用FX3U系列
请将D8148改为
D8348加速时间
D8349减速时间
下载积分:+1(penn_yuan)

网友B:
图一:从0HZ到1000HZ加减速时间为200MS,图二:从0HZ到100000HZ加减速时间为200MS,所以DDRVA加减速时间看起来不如PLSR明显,个人理解。

网友C:
2楼说的很明显了

楼主:
应该是3楼所说那样。所以说三菱定位指令没有松下的定位指令好用。
下载积分:+1(wu32u2) 可是松下FPX,FPX0都没原 ..

网友D:
DDRVA的加速度是指从O到最高速度的加速度。
PLSR的加速度是指从O到指令设定的速度

网友E:
单位时间里的脉冲数少了

网友F:
2楼才是正解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G:
2楼正解 三菱定位控制需要对特殊寄存器设置 加减速时间 最高最低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