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5):
问题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A:
1.先排除是模拟信号变化引起的降频?
2.是否速度PID设置特性过“软”,速度PID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3.是否采用了闭环控制?
4.是否是变频器本身的软故障?
5.是否存在干扰?
1,我们有几台机器就两台有这样的情况
干扰??

网友B:
都是同一位置降速,而且最大只降4赫兹,先看机械传动是否发卡,模拟电压也可观查一下是否不稳定。
机械没有问题  模拟电压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引用楼主13960774668于2015-12-25 17:29发表的 变频器运行突然降低赫兹,各位大大这个是什么情况 :
我这边有两台机器,每台用4个变频器·其中有有一台变频器会突然间降速,降速的幅度也不大就0-4个HZ `降速时间也没有特定,有时一天降速4,5次有的时间几个月都没有(两台机器都是同一个位置的变频器降速)用的是FX2N-4DA模拟信号,,变频器用东芝的

先不考慮,DA問題,您這是4台同步運轉嗎?當那台降速時,變頻器電流多少

网友D:
你的地和零线接在一起了
没有用零线

网友E:
屏蔽?
模拟量输出?
变频故障?
变频器没问题,换过~
模拟输出换过
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