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仿真问题

楼主(2015-12-25):
各位大师晚上好本人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三菱触摸屏软件无法跟三菱PLC实体仿真我用的是USB转RS232然后在加一条三菱下载线我怎么调都用不了
彭育宽

网友A:
三菱GX works2与GT Designer3带的GT Simulator可以完美仿真,无需硬件

楼主:
PLC有现成的我就是想把电脑当触摸屏用
彭育宽

网友B:
三菱GX works2与GT works3能实现完美仿真,注意版本

网友C:
在三菱PLC的GX编程界面里有PLC的参数设置,下载程序到PLC时要调整此参数与触摸屏的通讯参数一致,这样才能通讯仿真
lishunlong86

网友D:
方法如下:1,首先,电脑连接PLC,监控程序。
2,打开触摸屏软件(以GT work3为例),点击“模拟器设置”如图
3,设置完成后电机仿真即可
[attachment=143138]
[attachment=143139]

网友E:
我基本都是实物仿真.....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
彭育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