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5):
公司是做注射机机械手的。  机械手的系统是单片机控制的。   还有一个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可以编制 动作的顺序。   比如:  主臂下降》延时2秒》主臂前进》主臂上升》侧姿水平。。。。。。

我在想 如果用PLC控制的话,  要做才能做到的HMI上选择动作的顺序 然后依次动作呢?

以前编的程序都是顺序控制的,    但是这种顺序自由的没想过,    哪位大神能给我解答一下呢?
菜鸟努力中

楼主:
大神们有程序样例吗?
菜鸟努力中

网友A:
这个与MCC中的自由编辑各电机启动顺序差不多。
你就取PLC中若干个连续的存储区,每个可能的动作分别做一个唯一的编号,运行的时候去依次解析这些存储区就行了。就像PLC系统的工作原理一样,一步步去解析你的程序代码。
不难。
  • 下载积分:+5(leslie1994) 真诚感谢!

网友B:
    有点意思,关注

网友C:
    你去中达电通的网站看下    有一个注塑机械手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MCC中的自由编辑各电机启动顺序差不多。
    你就取PLC中若干个连续的存储区,每个可能的动作分别做一个唯一的编号,运行的时候去依次解析这些存储区就行了。就像PLC系统的工作原理一样,一步步去解析你的程序代码。
    不难。

    能具体说说吗?举个例子。
    菜鸟努力中

网友A:
    比如,取D1000开始的停电保持位为动作存储区,主臂上升定义为1,下降定义为2,前进定义为3,后退定义为4,旋转45度定义为5,旋转90度定义为6,旋转--45度定义为7,旋转--90度定义为8,,,,,延迟时间定义为1***,1***中***为可设置的时间,比如单位为0.1秒,那么最大就可以定义99.9秒,如果需要更大时间就定义为1****。
    在HMI上分步设置,就像G代码编程一样,第一步对应D1000,第二步对应D1001,,,,,第十步对应D1009,,,,,
    这样需要在第一步主臂上升,就把“1”存入D1000;第二步延迟5秒,就把1050(50就是5秒)存入D1001,,,,,,,,,
    然后开始运行,就从D1000开始,D1000是“1”就让主臂上升,上升完成后给出一个步执行完成信号,移动到D10001,然后是延迟时间5秒,延迟5秒就是,,,,,,
    直到执行到D***为0时表示整个流程执行完,看需要跳转回D1000不。
    原理就是这样,你可以定义得更多。说白了,就是要你使用PLC来定义一个自己的专用 的简单的“软PLC"。

网友D:
    这个要用大量的变址寄存器吧!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E:
    用Z就好了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略懂略懂

网友F:
    没玩过Z

网友G:
    6楼思路正确,不需要变址寄存器,说白了就是把每个动作用一个数字来表示,我以前用过类似方法做这样的组合动作
    如你把1,2定义成大臂小臂对应两个寄存器D1000和D1001 当D1000=1时候表示大臂先动作,当D1000=2表示小臂先动作,
    至于是什么动作你又可以按照上面的方法设定
    还可以用示教的方法

网友H:
    其实就做成选择题一样,第一步选什么,可多选单选,做很多组。编完后就出来一组字据,程序在跟数据自动调用对应的程序。

网友I:
简单来说,开始-复位-读取步数-依照步数变址读取存储区参数到缓存区-判断参数是否合理-调用子功能程序-反馈完成代码,如果正常结束则步数加1,进入下一个读取步数,等等
然后你做一个填表页面,第一步做什么,怎么做,第二步做什么,怎么做,第N步,这一步结束。
就好比你是项目管理,你有一大堆事情要做,你也有一大堆手下,你要把事情有条理的安排下去,让他们完成你的任务
下载积分:+1(wenzhouxumum)

网友I:
当然了,你现在是写程序,不是项目管理,那一大堆的手下子程序也是要你自己写的

网友J:
好,醍醐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