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5):
通过指令00-08加密后,再通过00-02锁上参数后,无法进行解密。

网友A:
我帮你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解?

在論壇中就有解法,感覺因該是操作不當導致解鎖失敗或是無法輸入密碼吧!
映像中參數所定後,相對操作器會鎖定要先解鎖操作器後才輸入密碼
解鎖後要重置參數

楼主:
我没有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論壇中就有解法,感覺因該是操作不當導致解鎖失敗或是無法輸入密碼吧!
映像中參數所定後,相對操作器會鎖定要先解鎖操作器後才輸入密碼
解鎖後要重置參數
然而不能解锁操作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論壇中就有解法,感覺因該是操作不當導致解鎖失敗或是無法輸入密碼吧!
映像中參數所定後,相對操作器會鎖定要先解鎖操作器後才輸入密碼
解鎖後要重置參數

您那是VFD-B系列的,注意看說明書,您鍵盤也被鎖定了要看新版說明書有鍵盤解鎖的方法,要不然無法輸入
http://wenku.baidu.com/view/51f676e90975f46527d3e16c.html
給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那是VFD-B系列的,注意看說明書,您鍵盤也被鎖定了要看新版說明書有鍵盤解鎖的方法,要不然無法輸入

解除键盘锁显示错误不能解除

网友C:
不是有通用解密密码57522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通用解密密码57522么?
输入密码不能输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通用解密密码57522么?
输入密码不能输入

鍵盤鎖定解鎖為組合鍵不是任何鍵,讓專業幫你
沒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