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5):
前天买了一块FX3U-422-BD,我把通信版FX3U-422-BD插入FX3U的PLC上电后与电脑的编程软件通信不了,请问是怎么回事?还是需要其它的设置?而与自带422的通信口是可以连接的,谢谢!

网友A:
可能里面程序有设置占用,先清除plc内存看看可以不或者用232bd直接和台式电脑连

网友B:
引用楼主ak47bq于2015-12-25 21:12发表的 FX3U-422-BD插入FX3U的PLC上电后与电脑的编程软件通信不了 :

前天买了一块FX3U-422-BD,我把通信版FX3U-422-BD插入FX3U的PLC上电后与电脑的编程软件通信不了,请问是怎么回事?还是需要其它的设置?而与自带422的通信口是可以连接的,谢谢!

需用PLC連機通訊後設置通道1通道2
要不會衝突或無法使用
就像Fx3U加裝一個USB左側擴充需設定一樣

論壇有說明

网友C:
本来就自带422的,一般买通信板都是买485的比较多

网友D:
在线,存储器清除一下

网友E:
通信设置串口  9.6K

网友F:
要裝422BD前應先關掉電源,再接上人機介面,或電腦,即可

网友G:
可能是你的扩展口之前用做过其他通信了,D8120里面数据被改掉了,清空D8120,重启PLC。如果扩展口再通信不起来就可能坏掉了

网友H(2016-01-25):
装BD板前,请先全部断电,安装完成后,上电再尝试一下,
力久电气

网友I(2022-10-25):
我也试过一次,没有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