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铃

楼主(2015-12-25):
  有一台真空和面机,用台达plc dvp30ex200r和步科文本屏通讯,现在总是开机屏幕显示压力开关未连接或损坏,但是按返回键屏幕能显示正常真空压力数,用手动开真空泵,屏幕真空压力数会正常变化,就是不能自动和面,但是有时又能正常开机自动运行。请问有师傅遇到过此类事情吗?

网友A:
引用楼主15903867386于2015-12-25 22:40发表的 文本屏和台达plc连接问题? :
  有一台真空和面机,用台达plc dvp30ex200r和步科文本屏通讯,现在总是开机屏幕显示压力开关未连接或损坏,但是按返回键屏幕能显示正常真空压力数,用手动开真空泵,屏幕真空压力数会正常变化,就是不能自动和面,但是有时又能正常开机自动运行。请问有师傅遇到过此类事情吗?

能显示压力数值的应该是压力变送器, 现在检查压力开关吧

网友B:
你的压力显示数据是由压力变送器来的,压力开关是用来检测压力是否超限,是开关量,不是一码事,检查压力开关吧
风铃

楼主:
这次停机6天又是开机不能使用,我送上电源开机20个小时没关,早上去检查一下,一切正常,关机再开机还正常,和面一天都没有问题,难道是这个plc停机时间长了就要长时间充电吗?没有资料,也不理解。回想几次开机问题,应该都是停一星期或者一星期以上,开机就不能使用,要开机待机一段时间。这个plc真是不能停机超过5天吗?

网友C:
更换PL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