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保持寄存器清零

楼主(2015-12-26):
大家对于三菱FX1S,FX1N的保持寄存器的清零方法是什么?这两个型号的PLC不支持FMOV指令。
wuzhishou

网友A:
直接传送或直接复位几可以吧

网友B:
清零可以用ZRST

楼主:
一两百个寄存器。MOV到什么时候?有简单的方法吗?
wuzhishou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两百个寄存器。MOV到什么时候?有简单的方法吗?
经典!就冲你这句话我猜你可能想给程序动手脚吧,定时把参数清零

网友D:
ZRST D10 D2000 (D10..........D2000都清零)

楼主:
ZRST我倒完了。谢谢大家!

网友E:
貌似还有个特殊继电器的,可以把断电保持型的变成普通型的,具体哪个特殊继电器就想不起来了

楼主(2016-07-01):
经使用。ZRST如果时间短的话,清零寄存器有时不可靠。使用过ZRST D8140。清零不彻底。最后还是改DMOV KO D8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