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6):
[attachment=143086]
我想这个其K1  G1上施加的是什么信号??就直流电压信号还是脉冲波形信号?还请高人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脉冲波形信号

网友B:
应该是G1正,K1负的电压信号(脉冲型)。
具体多少电压、电流值参考这个可控硅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172

什么意思??172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G1正,K1负的电压信号(脉冲型)。
具体多少电压、电流值参考这个可控硅手册。

[attachment=143088]
请指点一下具体参考那项参数??还请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B:
门极=触发极的触发电压12V,电流在30-200mA范围。
用此类脉冲信号触发。
  •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真诚感谢!

网友C:
    是变频器逆变模块吗?可以参照变频器驱动电路。

网友D:
    具体参考“门极触发电流”、“门极触发电压”这两项。

    VA=12V和IA=1A是测试条件,不是实际触发电压和电流,请不要搞错。

    根据说明书,触发电压最大3.0V,触发电流最大200mA。
  • 下载积分:+2(li051005)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真诚感谢!

网友E: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