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循环灯 问题

楼主(2015-12-26):
八位循环灯 问题
请教了。

楼主:
补充一下

网友A:
你将10进制的5转换为2进制,得到是101的值,相当于q0.0=1;q0.1=0;q0.2=1。
如果合上I0.0产生0.5秒的脉冲,如果感觉速度太快,可以将此定时器时间调大一些。
建议使用沿触发移位指令。
模拟右移:
00000101--10000010--01000001--10100000、、、、、、以此类推。
下载积分:+1(龚旭一) 真诚感谢!

网友B:
看看这个,亲自试过的,跑马灯程序

网友C:
同意楼主的看法

网友A:
实际上理解此类问题的方法:
如果没有给初值,那么这个移位指令在执行移位你能够看的到?(都是0在移动是无法查看的),那这个初值的意义就明显了,需要先给它打一个记号。
另外,左、右移位仅仅只是一个方向问题,移动几位是你需要问题,采用脉冲是触发条件满足只执行一次问题。
最后,理解指令是用二进制数据移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