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6):
公司一台韩国设备,用的都是LS的plc,HMI,伺服,电机,加工产品时由于装配的零件是冲压件可能不标准,需要一点力挤压,程序是指定脉冲距离发完即返回起点。问题出来了,自动情况下,比如设定输入前进50,应该是加工位置,但挤不到位。而伺服不报警,观察伺服控制器脉冲在发,电机,皮带轮不转,最后回到起点。设为更大至2倍值(100~200),伺服还是发现发脉冲,皮带还是不动,脉冲发完还是能正确回到原点。再继续加大,等待回起点时间也加长,到一定值伺服报警,提示连续超载。400W电机是绝对值的编码器带刹车,配5:1的减速器。
变速器型号:BROTO  BPL-060-05,,,,,,,
伺服控制器型号:LS   L7SA004B
伺服电机型号:LS   APM-FB04AMK2
请各位大师分析下哪里的原因?谢谢。
准备换大点的电机,驱动器,减速器。。。。但像这种现象实在想不通,好像电机动作像是在打太极,无论多大的力超过一定的力都能消掉,而且自动还能记得起点在哪。分析是减速器有问题,但老板坚持认为电机小了,和减速器无关。小是小了,发脉冲不动不报警就奇怪了。

网友A:
是不是扭矩模式

网友B:
是工作中出现这种现象?还是以前没问题,现在用时出现这问题?

网友C:
我也有一台韩国的伺服,明明发脉冲,但是伺服却不动

楼主:
研究了一下可能和BISS串行通信型编码器的工作原理有关,此编码器有一个所谓滑坡模式,单稳态触发时间,即如果发脉冲,电机不动,它会继续发脉冲,等过了稳态时间电机还没有动就会报警连续超载宕机,如果一定时间内发完,驱动器会记住无效的脉冲数而回到起点。只有这种解释才能解释清楚。这个稳态时间应该在驱动器参数里能找到。稳态时间就像缓冲气缸一样加了个缓冲功能。应用场合不一样吧。配合减速机肯定是需要大扭力的场合,这样可以减少伺服超载而宕机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