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D7S-180A00A伺服驱动器CN1插头31,32引脚报警

楼主(2015-12-26):
各位大侠。我现在有安川SGD7S-180A00A伺服驱动器。在安装调试的时候发现CN1插头31,32(ALM+,ALM-)引脚报警输出的是高电平。我看别的伺服系统都可以任意改变报警电平。本来可以通过改变PLC程序(31,32接PLC了)来实现。但是我想找到到底能不能改变(说明书都看了几遍也没有找到)。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昨天把PLC程序改了一下。通电时PLC输入点已经亮了。但是报警画面还是会闪一下。然后消失。真的搞不懂了。明明有信号出来了。但是别的驱动器(如东元)设置报警高电平就不会在开机的时候出现任何报警信息,但是在断电的时候会闪一下。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谢谢!实在不行就只能在PLC程序里面加延时了。

网友A:
不知楼主PLC上延时改过没有,我估计延时可能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