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浮点数计算请教

楼主(2015-12-26):
如图,为什么我的寄存器在转换前后数值差异很大,完全不相等,求知道。

网友A:
请百度:IEEE754浮点数在内存中的存储格式。
Good Luck~
真诚感谢!
但是我还不懂啊,请多指教。。

网友B:
显示格式选择实数看看
小侯

网友C:
在你人機規劃畫面中右上角有個 數據類型 有符號BIN16
那個要改成相對於浮點數的設定
因你所使用的人機程式我沒用過 所以相對應的設定是哪個就不清楚了

网友D:
三菱不可以直接显示浮点数,我之前就试过,所以最好变成INT再显示

网友E:
指令换成32位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