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决!!!!!谢谢各位

楼主(2015-12-26):
问题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A:
是不是干扰 或是 零漂
如果干扰怎么处理

网友A:
DA输出用双屏蔽线 屏蔽层接地 电源进线加虑波
用过,还是这样

网友B:
基本上是DA信号不稳定的原因吧
怎么处理?

yaanlh

网友C:
把线接地,如果本身已经接地那就把接地线拆掉。试试

网友D:
我也认同一二楼,认为是干扰引起。
怎么处理?

网友E:
会不会是编程中有什么小问题,两台机器都是同一位置上出现,
我们有几台机器,就两台问题

网友E:
是福建长乐航韩厂的机器吗?
可以把有问题机器PLC的DA模块与正常机器的DA模块互换一下试试,
可以把模拟量输出线改成双绞屏蔽线
可以把出现降频的变频器与其它正常机台上对应的变频器对换试试
你是???

网友F:
感觉很像干扰

网友E:
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