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对于单项变频器使用三项电机时,输入电流怎么算?

楼主(2015-12-26):
如题,单项变频器输出三项220v接成角型时。输入单项电流怎么计算,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A:
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B:
没明白意思

楼主:
意思就是我现在假如使用1kw的三项电机,用1KW单项变频器去带动电机,这个单项的输入电流怎么计算?

网友C:
按功率算应该没错,100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