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的背光亮度怎么调整?

楼主(2015-12-27):
前辈们,海泰克触摸屏的背光亮度怎么调整,太暗了,看不清。谢谢 [attachment=143109]

楼主:
[attachment=143135]
F4里面也没有设置,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如果之前用的好好的,估计调大背光电压只会加速坏的脚步!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爱在心中

网友B(2016-02-06):
是屏背光电路有问题 如果是荧光灯的建议改为LED背光 改后会比原屏还要亮和清晰 并且使用寿命远远大于荧光显示的
专修变频器 触摸屏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