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关于fx3u485adp,控制变频器,联网通讯问题

楼主(2015-12-27):
新手上路,求大神指导:1,:关于PU接口2号和8号是参数单元电源,用不用接,不知道接到哪。只接了RDA,RDB,SDA,SDB,SG,这5个,但是通讯的时候,485BD上RD闪烁,SD不闪,485ADP上给启动信号,SD闪烁,RD不闪。2:是我通讯的程序写错了,还是其他问题啊,目前写的程序数据没法传输到变频器也没法启动。目前是5台plc联机,变频器用485ADP通讯

网友A:
版主的範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80224.html
下载积分:+1(xsl972112) 真诚感谢!

网友B:
你使用485ADP-MB是三菱modbus模块,要使用modbus指令ADPRW
但是要求用485通讯,不能用mb通讯

网友A:
不一定要用專用指令,可以用CH1用modbus ASCII RS485用8411等指令下
給參考

网友C:
ADPRW指令範例

网友D:
485ADP-MB支持Modbus通讯,不过现在订货都是带-MB的,当然,FX3U-485ADP-MB也可以用作无协议通讯,并不是只能支持Modbus通讯。

网友E:
485ADP和485ADM-MB是两种模块。MB自带MODBUS协议,另一个只是485总线。
三菱的变频指令不要用带MB的
关于fx3u485adp,控制变频器,联网通讯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