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数据输入问题

楼主(2015-12-28):
菜鸟求教:信捷TP760-T与FX2n通讯,屏上面的数据输入为20,而plc中对应寄存器中的数值为2000,看了触摸屏说明书,也没明白是怎么做到的,望大神赐教。

网友A:
若时间100ms为单位的,就是这个效果。
若其它寄存器,设置2位小数,也是这个效果。
或者直接在pLc中运算。
下载积分:+1(卢友诗)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