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0或1为什么不能传送到VW10

楼主(2015-12-28):
[attachment=143133] 咨询一下园里的大师,如图,当I0.0故障后接通,1为什么么不能传动到VW10,I0.0故障消除后,0为什么不能传动到VW10?谢谢大家!

网友A:
网络32请你也用上升沿
下载积分:+3(gyfeigyfei) 回答简单 明了
下载积分:+5(小蜜蜂) 谢谢,有时间,我试试!

网友B:
执行这个传送指令首先是需要调用这个程序,如何是产生沿跳变。
当然这个程序你需要确认的是I0.0/I0.1是否产生了上升沿的跳变,及当I0.0/I0.1触点信号离开后的赋值0的关系。
下载积分:+5(小蜜蜂) 我I0.0接通,然后后面有 ..

网友C:
网络31中,把P取消,网络32中,把N取消就行了,这样只要有个跳闸V10就是1, 2个都没跳闸没跳闸就是0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D:
逻辑上来说也没错,看是不是是个子程序没调用,不行的话把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去掉,一样能实现你要实现的功能。
下载积分:+5(小蜜蜂) 不是子程序

网友E:
网络31中在I0.0由0变成1时,1被送到VW10,扫描到网络32时,0又被送到VW10中,所以......
下载积分:+5(小蜜蜂) 谢谢,这几天测试!

网友B:
你这个控制程序实际上就是对沿的理解程度,如楼上说的,程序扫描机理是自左向右,自上而下。
解决你这个逻辑关系只需要把写0值的那个下降沿也改为上升沿P就可以了。
原因:
当I0.0或I0.1置1时,产生一个上升沿将1写入VW10中,但你霍略了当I0.0或I0.1产生上升沿的同时,也产生一个下降沿,所以又将0写入了VW10中。
下载积分:+5(小蜜蜂) 真诚感谢!

网友F:
6楼正解

网友G:
网络31、32都使用上升沿脉冲并且在主程序调用此子程序
永远年轻

网友H:
确认两个常闭触点是否闭合

网友I(2016-01-27):
其实也没什么错,就是我感觉楼主对这个上升下降边沿没理解,我想楼主对三菱的LDP和LDF肯定很熟悉,西门子的这个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把后面的N改成P就行了

网友J:
网络32两个常闭改为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