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接入EM231CN

楼主(2015-12-28):
温度变送器接入EM231CN后,原来可以显示的数字都变成0,实测电压为16.6V,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A:
输入范围是+-10V,超载了可能会烧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楼主:
我接入后测量电压是16.6V,怎么才能到10V?

网友B:
你的变送器是什么规格,如0-300度变4-20ma,还是变成电压0-10v,接线有没有错误,最好拍个图片上来,大家看了就知道。

网友C: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的变送器接线之间估计有短路的现象,还有你的变送器是几线制的,看一下接法有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