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8):
求大神细解   不知道怎么算的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三菱PLC编程口的通讯协议,计算方法:D123中的123是十进制,转换为十六进制是7B,然后7B*2+1000=10F6,对应你的代码中的31h,30h,46g,36h.
  • 下载积分:+2(无线风筝)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三菱PLC编程口的通讯协议,计算方法:D123中的123是十进制,转换为十六进制是7B,然后7B*2+1000=10F6,对应你的代码中的31h,30h,46g,36h.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PLC编程口的通讯协议,计算方法:D123中的123是十进制,转换为十六进制是7B,然后7B*2+1000=10F6,对应你的代码中的31h,30h,46g,36h.

                                        他的1000  是十进制的     还是16进制的 ?

网友A:
      他的1000  是十进制的     还是16进制的 ?

      1000h中的h代表的是十六进制,所以公式中的数字都是按照十六进制处理的。
       这个编程口通讯协议是采用十六进制进行数据处理的。
  • 下载积分:+2(无线风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1000  是十进制的     还是16进制的 ?

      1000h中的h代表的是十六进制,所以公式中的数字都是按照十六进制处理的。
       这个编程口通讯协议是采用十六进制进行数据处理的。

         谢谢   懂了

楼主:
    [  他的1000  是十进制的     还是16进制的
      1000h中的h代表的是十六进制,所以公式中的数字都是按照十六进制处理的。
       这个编程口通讯协议是采用十六进制进行数据处理的。
        1000h    代码 是不是     31h  30h    30h    3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