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门子两个通信口,为什么一个能上下载程序,一个不能通信,

楼主(2015-12-28):
拨码开关已经打到STOP了,。。

网友A:
检查一下两个口的通讯速率是否设置一样
通讯口是否烧坏

网友B:
224XP的PLC :基本上1号接口用于与触摸屏连接,0号接口作为上下载接口,或者是485接口;也可以换过来用但波特率一定要设置好,一般情况1号口波特率18750 触摸屏也设置成18750;0号口波特率9600。或者后接EM277模块,波特率也设置为18750,设置好站号,也一样使用,选择pc/ppl
仅供参考,本人一般都这样使用,未出现过问题。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C:
同意楼上观点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赞同三楼的
QQ微信247450676手机18600889709

网友E:
3楼正点

网友F:
西门子200plc,当运行开关在stop位置时通讯口为ppi模式(这些通讯口通过用户程序可以设置),如果已经在stop位置仍然不能够通讯的可能原因:
通讯参数设置;通讯电缆连接;硬件通讯口故障。

网友G:
通信必需要在STOP状态吗?

网友H:
用能通信的口连接plc后在STEP 7 MicroWIN中看一下“系统块”通信,端口1与端口0设置有何不同

网友I:
我的CPU226 CN 模块,也是PORT1 口连接触摸屏的,PORT0口上下载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