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转换

楼主(2015-12-28):
用CP1H里面指令SCL 来转换4-20mA模拟量。模拟量数值10%对应是4mA、21%对应的是6mA。
98%对应是20mA。读取通道200,分辨率1/6000。
问题是50%往上是对的、往下就不对。
往下是对的,往上就不对
在此请教

QQ980347789

网友A:
MOV #10 D300
MOV #0 D301
改成这样试试看

楼主:
好的,我试试。
成与不成,在此感谢。

QQ980347789

楼主:
感谢你的指教,已经解决问题。
现在整数部分读取解决了。我想读取小数点后两位数值该怎么做。
前面用过浮点指令,但是转换后数值就不是我需要的数值了。
比方说,21.54%的时候显示21.54,到60%的时候显示是100多了。
该怎么处理。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