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 N40多个寄存器数据怎么相加?

楼主(2015-12-29):
用+L指令一个一个的加太麻烦了,想算D0到D99的数据,100个寄存器怎么算简单点?

网友A:
SUM(184)
版主你好,请问SUM指令的控制字怎么理解,看了手册也没有明白,比如求D500至D530的和,控制字是多少?
下载积分:+2(azw1111) CP1E N40不支持SUM指令

网友A:
D500至D530的无符号BIN的和
[attachment=143243]
如果CP1E不支持SUM指令,那么就只能用四则运算的指令了。
下载积分:+2(azw1111)

网友B:
cp1e不支持sum的,所以只能一个一个的做加法了
就是:+ D0 D1 D1 ; + D1 D2 D2以此类推

网友C:
小型的很多指令不支持,不好做

网友D:
可以用间接寻址的方法,网上能找到例子的

网友E:
5楼说的正确

网友F(2016-02-15):
5楼赞一个

网友G:
这样加好麻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