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过程中间变速最好方案

楼主(2015-12-29):
如题所示,在做一次定长运动时,在某点A改变定位速度,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所用系列是OMRON CP系列PLC 有经验之人士请赐教!
好好赚钱

楼主:
采用两个PLS2分别在某点判断并触发?
好好赚钱

网友A:
使用SPED(独立模式)或ACC(独立模式)+PULS SPED或ACC前面的输入条件不要断开 待脉冲发送完毕后利用辅助继电器复位 这样随时都可以改变脉冲输出频率

网友B:
有个指令可以中间变速的,具体你查下手册

网友C:
只要於伺服動作過程中改變速度就可以變速
原則指令不要用一次執行指令

网友D:
貌似2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C:
SPEED ACC 都是JOG 指令無法執行正確定位
如要執行精確定位需用PLS2指令,該指令有相對位置
和絕對位置定位,如要執行絕對位置定位,請執行ORG回
原點指令否則PLC會有錯誤產生
我所說的事是執行定位中只要更改PLS2速度就可改變
伺服速度

楼主:
只能用两个PLS2来做了,其它的做法在中途设置速度频率,不起作用,要下一次动作才起作用,PLS2可以完成,谢谢大家!!
好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