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4伺服求助

楼主(2015-12-29):
初次接触伺服,J4伺服用于位置控制接线如下,EM2,SON,LSP,LSN,PG,NG,DOCOM接负极,DICOM,OPC接24V,PP,NP接单片机的FPS,RPS,马达不运转

网友A:
单片机的?发个J4与FX3U的接线图,参考一下。马达不转,先看使能给了,然后看接线,参数设置。

网友B:
0V和单片机的0V短接了吗,电子齿轮比设置了吗

楼主:
这段时间比较忙,谢谢楼上两位兄弟的回复!问题解决了,是正逻辑与负逻辑没有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