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型号CJ1M编辑功能块时的输出一直有信号,求帮助

楼主(2015-12-29):
在用欧姆龙CJ1M编程时,断开功能块的输入信号以后输出信号还仍然有 信号输出怎么办??大神给看看是什么原因????程序见图
[attachment=143198]
[attachment=143199]

楼主:
补充:就是将0.01闭合以后w0.07和10.06输出信号,但是将0.01断开以后,只有10.06停止信号输出,W0.07任然有信号输出

网友A:
因为输出点B没有机会改写其状态。
当功能块执行时,EN的输入值送入B,当功能块不执行时,EN的状态无法送入B,因此B会保持先前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