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数据寄存器

楼主(2015-12-29):
有一台三菱Fx1N的PLC,数据寄存器数据设定好了,自己会变化。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否设定了文件寄存器占用了寄存器点数

楼主:
没有,设备运行两年了。现在是步进马达速度设定好,过一会儿速度就不对,监控plc发现数据寄存器数值变成最大值。重新设定,过一会儿还是这样。把数指寄存器改了地址还是这样。搞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