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电气回路讨论

楼主(2015-12-29):
现在有2个按钮,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带不带自锁无要求),控制4个电机,要求启动按钮顺控电机的启停,即按一次启动一个电机,停止按钮实现逆停,即4个电机都启动后,按一次停止停一个电机,按照后启动的先停止方式。其中用到中继不限数量。
这个问题我一开始想了下,画了个简单的电气图,发现理论上貌似可以,可实际接线会存在电路并联形成回路,导致无法实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看。

网友A:
用计数器,在用DECO 指令
不能用PLC,只是单纯的电路。

网友B:
搞个PLC很容易就搞定了 如果是纯粹的练习可以试试的
纯粹是电路设计,发散下思维,有PLC就太简单了。

网友C:
不知道你咋接的,画了下,没连锁的情况下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D:
用4个中继和4个交流接触器就ok。
[attachment=143206]
你这个是按一次就直接顺启了,是要按一次启动一个。按停止逆停,按一次停一个。

网友E:
这种思路还是没跳出电工编程思想,还在用继电器编程
临时感兴趣而已,只作讨论。

网友F:
电流的速度这么快,不用定时器几乎同时启停

网友G:
就是呀,理论上是顺启逆停。
但是:实际工作起来是同时启动同时停止。

网友H:
要用定时器,用PLC简单的多。
这个问题仅限于课堂练习,发散思维。在现实中无任何意义,就如同书本上用PLC控制好绿灯,但实际上红绿灯吧不是通过PLC控制的。
下载积分:+1(zhtokokk) 对头。

网友I(2016-02-17):
电机控制启动停止

网友J:
目的性实际性有没有?就为了玩玩?

网友K:
控制启动停止

网友L:
可以,国外有牛人用几千个继电器做出4位机,只不过使用的数量非常多。

网友M:
在沒PLC下可以,有看過這樣的傳統老線路,那查修起來才是技術跟經驗,就是AND跟OR用繼電器完成線路很龐大
所以早期沒PLC的電櫃跟貨櫃一樣大,有了PLC後電櫃跟皮卡或QQ大小就可以完成同樣動作
給參考

网友N:
俩按钮控制四个电机顺序启动逆序停止.rar (45 K) 下载次数:11 俩按钮控制四个电机顺序启动逆序停止.rar (45 K) 下载次数:11
此构想作为纯粹技术探讨可以,作为实际控制则得不偿失。
本人以AUTO CAD 2010 注册版  根据楼主控制要求做 电气原理图 供参考
永远年轻

网友N:
俩按钮控制四个电机顺序启动逆序停止.rar (45 K) 下载次数:2 此构想作为纯粹技术探讨是可以,但作为实际控制则得不偿失。
本人以AUTO CAD 2010 注册版使用16个中间继电器、四个接触器(因为没有考虑实际使用,在制图时没有标注线号,也没有考虑继电器实际触点的数量问题,纯粹的作为技术探讨)根据楼主控制要求做电气原理图。
永远年轻

网友O:
锻炼一下逻辑思维能力是可以的,实际应用不多见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网友N: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