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回原点

楼主(2015-12-29):
请问一下,我如果做伺服回原点的话 如果用ZRN 来做的话
现在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 就是说dog 狗 从他回原点上面来看, 这个传感器位置是不是不可以移动, 感觉一移动了 原点位置就不对了吧

网友A:
伺服还用ZRN干嘛,直接用DSZR啊

楼主:
不管 是哪一个回原点方式 只要Dog 位置变 了的话 那原点就跑了哦????????????

网友B:
你原点信号位置变了 原点当然会变了

网友C:
ZRN一点都不能动,DSZR如果动一点点可能没问题,因为最终是看PG0信号。

网友D:
4楼正解

网友E:
ZRN 原点OFF后停止 所以会跟着感应器走
下载积分:+1(penn_yuan) 热心助人!

网友F:
原点绝对变了丫,碰到dog狗到零相脉冲的移动距离一般不会变,只是你原点开关位置移动,你原点位置相对移动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F(2016-03-06):
同意4楼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G:
抓伺服Z相脉冲,原点开关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偏移不影响原点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