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FX2N-8ER接线问题

楼主(2015-12-29):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这个模块接到fx3u上,3u用的漏型,用的是外置的24V电源,这个扩展模块上的24v是接到3u的24v还是外置的24v上,还是只用接排线就行了?其他不用管。谁有FX2N-8ER的说明书,谁能发个图啊,感激不尽

网友A:
外置的24V电源

网友B:
本站右上角 工控下载 就有手册的,直接有现成的接线图。

网友C:
和CPU单元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