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的通信问题请教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15-12-29):
以前没有接触过西门子的PLC,前段时间拆机了两个200的PLC,一个CPU224 一个CPU224cn的想学习下,发现224的可以通信上载程序,cn的不能通信,设置和软件都检查换了好多还是不行,请教CN的为什么不能通信呢?
自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自学

网友A:
将PLC拨码开关拨到非运行状态下再试试,可能程序里面已经给通讯口定义了

网友B:
要是停止模式也不能上传程序的话,接口烧坏了,需要维修的哦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C:
224XP的PLC :基本上1号接口用于与触摸屏连接,0号接口作为上下载接口,或者是485接口;也可以换过来用但波特率一定要设置好,一般情况1号口波特率18750 触摸屏也设置成18750;0号口波特率9600。或者后接EM277模块,波特率也设置为18750,设置好站号,也一样使用,选择pc/ppl
仅供参考,本人一般都这样使用,未出现过问题。

网友D:
可能是通讯口上面的100欧姆的电阻烧坏了,西门子经常出现烧坏通讯口电阻的事情

网友E:
cn和不带cn的是一样的,多试几次应该可以的

网友F(2016-03-09):
PLC型号后面有CN是中国南京生产,编程软件要改为中文的才行

网友G:
都一样用

200的通信问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