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汇川H2U有解密软件么?求

楼主(2015-12-29):
汇川H2U有解密软件么?求,十分感谢!有什么方法清除程序也可以,有一H2U系列PLC想重新利用,但里面程序加密了,如何清除里面的程序?

网友A:
用汇川的PLC软件与PLC进行在线联接,然后打开 PLC ---清除PLC程序存储空间(清除数据元件存储空间、清除位元件存储空间) 操作三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