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变成软件没有PC-PPI

楼主(2015-12-29):
本人电脑装的是WIN7 64位的,今天装STEP 7-Micro/WIN V4.0 SP9,为何装完后找不到PC-PPI设置呢?

网友A:
在PG/PC接口里面选择 接口添加/删除里选择PC Adapter安装后就有啦。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原来安装后连接上电缆线,发现没有,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C:
按下图操作:
步骤一:在编程软件里面双击“设置PG/PC接口”:
[attachment=143520]
步骤二:
[attachment=143521]
步骤三:根据实际选择COM口或者USB口。
[attachment=143522]
步骤四:
[attachment=143523]
这个时候就有了。
下载积分:+1(wuwm_1974)
下载积分:+2(li051005)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