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0):
求助  我的程序为什么 PLC一上电就报错??

楼主:
这两张图分别是 参数设置 与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
这段程序是咱们论坛工程师用在D720S上的可以正常运行的程序;;
我用在了D700型变频器与FX3Uplc的通讯;
上电后SD灯和RD灯闪烁一下后,变频器立马报错;E.UPE
当我把第一段程序改成IVRD后,PLC上电后SD灯和RD灯闪烁几下后,经过延时时间,到第二次闪烁SD灯和RD灯,变频再报错!E.UPE
我重新换了连接线;连接线连线方式确定没问题;
我分析是不是D700型变频器与D720S变频器有什么不同?
或者是D700型变频器有什么写保护?

求老师们指点,或者有什么建议都可以说一说~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