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bit開關做 數值顯示遞增

楼主(2015-12-30):
求助 用bit開關做 數值顯示遞增
好像只能用 lw做 不能用lb做
請高手指導 謝謝

网友A:
设置多状态元件,关联LW0,LB0.
LB0 ON
LW0 按设置递增
LB0 OFF
LW0 停止

网友B:
LB0 OFF时
LW0 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多状态元件,关联LW0,LB0.
LB0 ON
LW0 按设置递增
LB0 OFF
LW0 停止
感謝回覆 但是不行
可能要用宏指令
不過不會宏指令 請高手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