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30):
没用过这松下的PLC,这个使用时要注意什么,我写程序输出Y0-YF,但是LED灯都没亮,万用表量输出点也没反应。程序软件是FPWIN     PLC如图,大家看看我哪里有问题求指正

网友A:
肯定编号不会是Y0!YF啦,去百度个说明书看看编号规则

网友A:
发你的邮箱地址给我,把说明书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你的邮箱地址给我,把说明书发给你

24154881@qq.com

网友A:
分配图:
[attachment=1432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配图:
[attachment=143254]

我刚才也找到了,按图我的F点地址应该是Y40-Y4F Y50-Y5F  Y80-Y8F Y90-Y9F.对面大神

楼主:
我直接写程序进去输出  但是LED灯都不亮,是还有别的遗漏吗

网友B:
你应该写Y20-Y2F  Y60-6F